[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490 无法充电

楼主(2023-04-26):
我的t490无法充电,请各位老师给点意见

1 我买了新的充电器(适配器),还是不行,电脑点不亮(电源确实是没电了)
2: 我在网上买了新的电池,换上了新的电池(新的电池有余电),电脑可以点亮,开机一切正常
3:插上充电器(适配器新买的),电脑显示没有充电迹象,那个充电的标不出现,换回老的适配器,还是一样。

结论:我的是适配器和电源都没有问题,是不是主板的问题,请各位给点意见,如果是主板的问题,我有万用表,也可以用电洛铁,请问买个什么零件可以搞定他?

网友:
送修吧  发我这里 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即说出了解决办法,又给自己做了广告。

网友A:
主板  充电电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B:
充电电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需要好好检查检测

网友:
没有维修知识一般解决不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C:
两个TYPE-C轮流插上看看,如果不经常用的那个口可以用,另外一个口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TYPE-C轮流插上看看,如果不经常用的那个口可以用,另外一个口就有问题,

两个type-c口都用了,windows里面都显示没有充电,我两个adaptor都试过了,看来是主板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需要好好检查检测

两个type-c口都试过了,windows里面都显示没有充电,我两个adaptor都试过了,看来是主板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  充电电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两个type-c口都试过了,windows里面都显示没有充电,我两个adaptor都试过了,看来是主板坏掉了

网友:
厉害了老板   好久没有微信了

网友:
厉害了老板  还有没有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