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88显卡5v短路无核心供电

楼主(2023-04-26):
新手捡来自学自修的,5v的1117稳压管输出端二极体值只有十几,上电测只有3v偏低(其他1.8v偏高,PCIE0.9有,显存1.5有,核心没有),附近找到一个小电阻(红色箭头指示)疑似坏的,吹下测只有5欧,二极体值变800多。请问这个电阻原来是多少欧的?是什么作用?能用其他阻值电阻代替吗?
另外3.3v转1.8的apl5932a芯片疑似有问题也拆下了,二极体值从20多恢复正常。新人刚起步目前啥图纸都没有,望大大赐教

网友:
我也是一个同一的问题,

网友:
不明觉厉,先收藏,碰见问题了再来查查

网友:
找电路图呀

网友:
测试稳压管正常否

网友:
具体型号以及缺件那一个的板位号发出来别人有的才能帮你测量

网友:
谢谢各位,经查图那个小电阻是0欧电阻,已重新装上。拆了主控NCP81022,阻值回复正常。然后换了5v和1.8v的稳压芯片,现在除了核心供电其他电压都出来正常了。就等81022芯片到货装上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