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e541p加电无显

楼主(2023-04-26):
接机,客户反应有段时间没用,现开机没显示!上电,键盘大小写键可控,拆机准备先换屏试试,可还是习惯性的测了下,主板端屏线接口供电,发现+ledvdd无电压,看来是要捡钱的节奏了,打开电路图,背面经电阻r203转过来的,拆下板,发现c205及焊盘都烧焦了,处理成功亮机

网友:
这钱捡的舒服。

网友:
这活我没预见呢

网友:
还真是捡钱的节奏啊!真幸运!

网友(2023-06-29):
今天我也修到这机,但处理后,那里也是烧焦了,运气不好,把烧焦的元件弄开后, 测一下电压,结果板层起火,直接又烧焦那里附近,最后板层大短了,挖了很大的洞,还是短路,看到很多不同的走线,直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