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电压显示混乱

楼主(2023-04-26):
一块P8P67主板,因为想要玩超频,但是CPU的电压显示有点问题。在AIDA64里,显示的电压是1.32V,在hwmonitor里显示的1.400V左右,在另外的一个软件里显示的1.089V,不知道哪个电压是真实的。而且这块板子在bios里调节电压也调节不了,无论调高还是调低,都是这个电压,跟开了自动电压一样。这个有办法修吗?

我听说必须要通过编程器重刷bios?我以前只用自带的功能刷过。

网友:
软件下显示的电压,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比如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量

网友: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断电以后有些保留的数据会丢失,但是选项没问题。

网友:
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网友:
一切以bios里显示的电压为准,检测软件都需要读取i/o的电压监控数据。要是检测软件不支持主板上的I/o,显示数据就是不可信。必要时用万用表测量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