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e6400开机反复掉电

楼主(2023-04-26):
各位同行,我遇到一台Delle6400,版号为la-3805p的机子,自动上电到0.3a就反复掉电重启,各大电感电压都是正常的,BIOS也刷了几个,故障还是一样,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知道的麻烦分享一下,跪谢

网友:
0.3.cpu电压没出呗条件没满足

网友A:
某个电阻坏了吧,一个一个测呀,找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电阻坏了吧,一个一个测呀,找图呀

没图纸啊,兄弟你有吗?麻烦给我一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