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三端稳压器输

楼主(2023-04-26):
技嘉h81m-ds2三端稳压器输出3.3对地短路,这个电压都给谁供电,大师给指点下

网友A:
这个有直接给到桥,间接送到IO

网友B:
建议把桥拔掉看看还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桥拔掉看看还短路吗

谢谢,修好了烧机io边上有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直接给到桥,间接送到IO

谢谢,已修复

网友:
这个肯定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