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macOS 13.3 (Ventura)安装在vmware17中

楼主(2023-04-26):
macOS 13.3 (Ventura) 安装在 vmware17 中:
   Intel(R) Core(TM) i7-4720HQ CPU @ 2.60GHz
   64win7sp1
      VMware Workstation 12 Pro v12.1.0 build-3272444
         Win8 Pro N 64-bit us
            VMwareWorkstation 17 Pro v17.0.0 build-20800274
               macOS 13.3 (Ventura)

计划很精细,但愿能成功!

网友:
遇到的第 1 个问题:
竟然没找到 macOS 的选择。。。

网友:
终于有了:

网友:
你是怎么搞出来这个的:
我是运行了下面这个程序,然后点了一下 patch。就有了哦

网友:
配置文件修改:
q:你为啥要修改它?
a:不修改,网卡用不来啦。

网友:
启动虚拟机,开始安装了哦:

网友:
接着就出现了下面的画面(检测不到鼠标!检测不到键盘!妾无法继续了)。。。不正常了。。死路一条!
那么就终于遇到第 2 个问题啦。

网友:
鼠标是看明白了,这个键盘。。我失误了,以为是个光驱。。。

网友A:
台式机,笔记本装Mac系统(黑果)都能装,何必虚拟机呢!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以前也用虚拟机装过mac OS体验不是很好,后来改用物理机装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解决似乎是要放一个文件到安装 iso 文件中。但是在 win7 中怎么做呢?是用 UltraISO 吗?春暖花开折腾起来吧。。。

物理 mac 机,没拥有 1 台。。黑 mac 机,似乎太浪费。。我还是折腾虚拟机吧。。

网友:
我这下载机的硬盘的读取速度,真是要败给 sd 卡了

网友:
无意间发现一个别人安装好的虚拟机。决定放弃折腾(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搞这个iso...),直接拿来用。哈哈
https://www.sysprobs.com/macos-1 ... nload-windows-11-10

网友:
提醒:这不是普通的虚拟机,使虚拟机里的虚拟机。最后结果是:我失败了!
(过不了 macOS 的鼠标、键盘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笔记本装Mac系统(黑果)都能装,何必虚拟机呢!

12代CPU怎么装

网友:
macOS 的安装源:
  .dmg ( 或 .raw, 再或 .img )
      这是把文件写入到 u 盘,然后 u 盘引导电脑安装的。
          我是玩虚拟机的哦,没有 pen disk...。就不能将它写入硬盘(虚拟硬盘)?
  .iso
      这是把文件写入到 光 盘 ( 或给虚拟机用 ),然后 光 盘引导电脑安装的。

网友:
我又找到一个下载安装源的地方了:
   https://www.olarila.com/topic/62 ... es-macos-installer/

网友:
下载了别人的虚拟机,开机后登录输入密码的界面,鼠标键盘无反应。。。
看来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呀!
(听说 VoodooPS2 驱动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有希望的哦)

网友:
发现 vmware 中可以搞虚拟 usb 盘。
问题是能不能用虚拟 usb 盘来启动虚拟机呢?

网友:
在一个 dmg 中发现了 VoodooUSB,接下来要试试能否解决鼠标键盘检测不到的问题。

网友:
稍有进展。估计是 efi 文件夹和 cpu 不匹配,引导死机。。。

网友:
虚拟机里的虚拟机安装macOS,翻车了。。。

网友:
套娃都没有底了,2层了还能跑,

网友:
人才,这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