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450再次返修,无尽的历练

楼主(2023-04-26):
继上次电源修好之后,用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发现电脑开不了灯,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拆下电源,短接PSON,能正常上电,如果不是这个电源之前修过,我还真会以为是主板问题,为了保险起见,先换个电源,发现电脑能正常开机亮机。明显是电源问题,但是在测量时,12V输出10.8,5V输出4.4,3V输出3.3,5VSB输出4.8,PSON2.8V,没有PG,拆电源测量AC端大滤波电容待机320V,上电也才340V,测量PFC控制开关MOS管,G极没有电压,两个驱动三极管G极也才0.3V并由Cm6800控制,明显是PFC控制端没有工作,CM6800好像PWM工作不正常是不会驱动PFC工作的,但是那个大电容 两端电压偏低,我始终找不到问题,更换新电容故障依旧。全桥我也测量过了,也正常,所以思路断了,因为后级输出电压偏低明显是因为大电容电压偏低引起的,DC端反馈取样也是标准的2.5V,此时CM6800的DCILIMIT脚应该得到反馈信号调整占空比,PFC电路也应该通过取样以及信号对比调整电流,但是PFC就是不工作,又找不到电容偏低的漏电点,完全没有思路了,难道是芯片坏了,但是PWM又能正常工作,希望大神们能不吝赐教,再指点一二。

网友A:
pfc不工作,查pfc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fc不工作,查pfc电路

好的,谁有CM6800TX的针脚定义,不是16脚的是10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谁有CM6800TX的针脚定义,不是16脚的是10脚的,

手册里只有16的封装。。。。。。。。。。。。。。

网友C:
10脚的是CM6805BG,查一下6805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脚的是CM6805BG,查一下6805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附上CM6800的详细脚位定义文档。

网友:
此电源已经修复,空载或轻载时,此电源的FPC是不启动的,只有负载时,PFC才启动,所以问题不是出在PFC电路,经过仔细分析,PFC不工作,电压偏低是正常的,为什么不出PG,在排除主输出电源故障外,就剩下辅助电源了,经查,次级保护芯片控制的OPG连接的光耦不正常,才不出PG,更换后,工作正常,PG正常。

网友D:
6800有三路检测电阻,拆掉芯片测电阻就行了,肯定有一路电阻阻值有问题,换掉就好了。也碰到阻值没问题的,换掉芯片也可以OK。这是弱振故障,多是检测电阻阻值偏差造成的,少数是芯片本身老化导致弱振。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D:
6800有三路检测电阻,拆掉芯片测电阻就行了,肯定有一路电阻阻值有问题,换掉就好了。也碰到阻值没问题的, ...

受教了,有空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6800有三路检测电阻,拆掉芯片测电阻就行了,肯定有一路电阻阻值有问题,换掉就好了。也碰到阻值没问题的, ...

MOB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