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H5P0-D02触发掉电到不认显卡维修记录

楼主(2023-04-26):
今天老板接到一台神舟战神Z8-CA5NB,主板拆出来了让我看看这主板是不是进过水好多腐蚀的地方,我瞟了一眼显存颜色和遍布全板的灰尘判断出这是一块挖过W的主板,这种主板问题很多,我测量了显卡和CPU的供电无短路,报了正常维修价格X2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到0.16立马掉电等几秒触发又是掉电。

这种故障不好测量掉电太快,用示波器测量PCH_PWROK触发后有一瞬间的高电平,说明是PCH_PWROK出来后掉电的,让PCH_PWROK为低电平就不会掉电了,查到PCH_PWROKU248脚输出的,把U248脚翘起来,不掉电了

测量南桥的1.0V1.8V正常,内存1.2V正常,二级转换电压正常
CPUVCCIOVCCSA正常,VCORE_PG也正常
PM_PCH_PWROKSYS_PWROK的条件都查完了没有异常,我怀疑CPU问题,但是没有证据,按经验来看CPU坏会不出CPU供电但应该不会掉电,后面查VCCST_PWRGD时找不到Q56,就在CPU供电ICSVID总线测1.05V_VCCST,这一测就发现问题了,1.05V_VCCST只有0.15V,哈哈跟掉电现象对上啦,缺少VCCST会掉电。

图纸1.05V_VCCST来自U38这个电压转换管,找呀找,原来是藏在无线网卡下面

测量U386脚有3.3V,直接更换U38

还原U248脚,触发电流蹭蹭往上走,直接装机,进到系统时发现风扇呼呼响,这是不祥之兆呀,直接打开设备管理器点开显示适配器,不出意外要出意外了,只显示一个集成显卡。

拆开再次测量核心的供电对地阻值,包括转换的1.8VNV3V3都正常
测量电压:NV3V3正常,1V8_AON正常,NVVDD无电压输出
核心供电没出,看来是这里问题。
用万用表测量VINSEN1.2VEN没电压,用示波器测量EN开机一瞬是高电平的,心想EN都不正常那供电肯定出不来(其实这里走弯路了),顺着NV_NVVDD_EN找到U6,测量DGPU_PWR_EN正常3.3V其他信号都查了个遍也没得出个所以然来,转念一想是不是核心供电IC拉低的呢,把PU5U6之间的PR181断开也不行,直接换了U6还是一样,然后就不管这个EN先了,测一下PU5,用示波器测量时MP2886A_VDD33不太对劲,这个是3.3V供电测到波形像晶振一样,但是测电压有3V,测量PR133阻值发现有37欧这偏大了

更换一个PR133零欧电阻

换好电阻之后测量EN为稳定的3V,核心供电出来了

说一下我对U6SLG4U41681)的理解,U6在收到DGPU_PWR_EN后会发出NV_NV3V3_ENNV_1V8AON_EN高电平,然后在收到1V8_AON_PWRGD后发出瞬间高电平的NV_NVVDD_EN而是否维持高电平取决于有没有收到高电平的NVVDD_PWRGD,最后发出NV_FBVDDQ_ENNV_PEXVDD_EN

装好机认到独显了,修这种机子真不容易啊!(有用加分)

 会员590515100鑫豆2026-4-13 10:21
 会员1253047100鑫豆2026-4-9 18:52
 会员906756100鑫豆2026-4-6 23:21
 会员1169252100鑫豆2026-3-28 13:09
 会员541296100鑫豆2026-3-23 18:07

网友:
感谢分享!加分加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技术不错,懂得电路时序,修起来事半功倍。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加精前留个记号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厉害感谢分享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维修过程写出来简单,真真正正修的时候还是要下点功夫,楼主不错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维修不易,发帖不易,加分鼓励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挖矿机问题真是层出不穷啊,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神舟的厉害了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厉害 ,感谢分享。

网友A: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大师技术牛掰,PU5和U6在图纸中是长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技术牛掰,PU5和U6在图纸中是长啥样的

你是真正的大师,我修机大多是凭运气来的平时闲着没事就记录一下混几分,看你发帖修苹果那才是深度专业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理论与实操都在线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技术太牛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感谢分享,学习了,技术不错!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这技术6666666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思路清晰,精准定位,学习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楼主牛啊大神级别的存在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楼主理论挺熟练的,不错加分加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技术不错,很有耐性,学习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技术不错!大牛,感谢分享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这机器,这难度,这技术,不收600算有点亏啊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感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理论扎实流程清晰,学习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谢谢谢谢,学习学习。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一次很牛的技术活,感谢分享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不愧是老鸟了  看完受益匪浅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U6不出显卡供电EN也有个毛病,就供电管不良,换供电管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挖矿本成色太差了问题也多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评论还能拿分太好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图纸放出来  谢谢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MENG猛。。高人

网友(2023-11-20):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感谢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2024-07-03):
我的显卡供电出来了也是一样,怎么回事,核心供电0.8,但是进系统1-2分钟风扇狂装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来晚了,什么也看不到了。。。

网友(2024-08-11):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布生产线收到NVVDD_PWRGD?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不出NVVDD_PWRGD怎么修啊

网友(2024-09-29):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NH5P0 图纸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2025-01-01):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示波器买回来一直吃灰,楼主NB

网友(2025-03-10):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我有个一样的本子 桥发烫 时跑码时不跑码  换了桥还是一样  不跑码的时候桥很烫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2025-05-01):
正在修一个11代的不出显卡供电,我这是不出nvvdd-en,只能慢慢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