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奇怪问题

楼主(2023-04-27):
华硕b85m-g能开机,开机没显示logo直接显示一个白点,也进不了bios,鼠标键盘都没反应,刷过bios问题还是一样,有没有大神碰到过

网友:
这是光标吧  看看外设

网友:
确定显示器没问题吗,

网友:
仔细检查主板原理图中关键零件阻值电压,比较费工

网友:
看代码挡哪个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网卡引起的

网友:
华硕卡光标问题,有很多帖子的

网友:
网卡被雷极坏了吧,还有就是USB针脚有粘连  也会卡logo

网友:
M-F plus遇到两块,好像都是网卡问题

网友:
刷bios会好,我之前修的一个b85m-f就是这情况

网友:
B85问题千千万、奇奇怪怪

网友:
大概率是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