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新款苹果带T2款芯片疑问,求大神解惑!!!

楼主(2023-04-27):
最近接到两台苹果一台A1989(板号820-00850),一台为A2141(板号为820-01700)
A1989是进水的二修机,到我手里CPU都是干过的,打值测试硬盘供电短路,上电的话,不触发,只出了3V 5V ,根据点位图发现PP3V3_S5没有,时序上面这个电压应该是按开关后就会产生的
A2141是灰层太多,腐蚀了,导致烧到了板层,经过一番苦战,把烧了的板层挖开,重新一根一根飞线后, 现在已经可以升压到20V,而烧坏的地方又恰好在硬盘供电芯片背面,飞的线都是硬盘供电芯片的,现在是跟A1989的故障一样,待机电压都有,不触发。硬盘供电也已经 正常

因为新款苹果修的很少,想问问新款的硬盘坏了或者认不到是不是不开机,还是说T2的程序出了问题?谁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哥们儿,你太屌了

网友A:
没修好呢,屌啥

网友:
没有硬盘白屏吧

网友:
高手   啊啊

网友B:
硬盘问题开机白屏显示文件夹

网友C:
厉害,遇到这种直接放弃,十有八九百搭配件成本

网友:
仔细审题哦,新款的不是老款

网友:
没修好呢,求助看看有没有大神能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问题开机白屏显示文件夹

看清楚,是带T2芯片的新款,不是以前的老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遇到这种直接放弃,十有八九百搭配件成本

没办法,研究研究

网友D:
烧板层的 费劲千辛万苦接好线,发现还不行,就头大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板层的 费劲千辛万苦接好线,发现还不行,就头大了 哈哈

现在就是不行,头都大了

网友:
换硬盘刷机

网友E:
新款T2机型没有BIOS芯片,BIOS文件要写在硬盘里面,硬盘坏自然就会不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好呢,屌啥

就凭那个飞线,还不屌啊

网友:
硬盘坏了不开机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F:
你问问题有二个重点:第一个问题你想把这个SSD断线的主板,不开机修好?第二个问题你想了解T2主板工作原理?

网友:
1146133845加QQ,相互学习。你要系统学习,培训升级提升。

网友:
楼主技术强,耐心细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问问题有二个重点:第一个问题你想把这个SSD断线的主板,不开机修好?第二个问题你想了解T2主板工作原理 ...

倒不是,硬盘地下现在短线不断线我暂时无法判断,只是想知道,硬盘是否参与开机时序,因为T2的上电时序我没吃透,毕竟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款T2机型没有BIOS芯片,BIOS文件要写在硬盘里面,硬盘坏自然就会不亮机的。

也就是说T2款的,硬盘是要参与开机的,硬盘坏或者硬盘不认,就会导致T2读取程序失败,从而导致不开机吗?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G:
不触发,看看桥和IO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触发,看看桥和IO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灌水请仔细阅题,或者修一下苹果在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倒不是,硬盘地下现在短线不断线我暂时无法判断,只是想知道,硬盘是否参与开机时序,因为T2的上电时序我没吃透,毕竟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首先你要明白,光有线路图和点位图,不一定能修apple设备。提示关于T2是什么原理要清楚提要,T2软体编辑要明白,T2和主板架构要理清,这些你没搞清楚之前,不要修板

网友:
高手,烧成这样还能修

网友H:
硬盘颗粒短路也会造成不触发,通病来的,修过好多个不触发都是硬盘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盘颗粒短路也会造成不触发,通病来的,修过好多个不触发都是硬盘坏的

嗯,一个硬盘短路的已经定了硬盘颗粒回来了,另一个是需要保资料的,暂时不敢搞

网友:
看见你发的照片就头晕,我是动烙铁的动力都没有  ,高手高手点赞

网友I:
新款的机子 没硬盘是有背光不显示  要么显示文件夹打问号

网友J:
如果需要资料可以试试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需要资料可以试试搬板

那个要资料的,硬盘供电打值有一点点低,还在跟客户沟通,看看要不要尝试

网友:
硬盘是参与触发的,硬盘供电附近烧了,硬盘大概率一套带走,先量一下硬盘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粗看一下, 应该是硬盘被你挖断线了。

网友(2023-07-09):
这个厉害,没法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要明白,光有线路图和点位图,不一定能修apple设备。提示关于T2是什么原理要清楚提要,T2软体编辑 ...

如果都想你说的,什么都要去搞清楚,再去修板,就不要搞维修了,维修之所以叫维修,是遇到自己搞不懂的,去了解,去查资料,我修的电路有问题?我是修好了电路,遇到的一些别的疑问,上来咨询。你在这一顿说,有一句有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新款的机子 没硬盘是有背光不显示  要么显示文件夹打问号

你修的不算新的,最多到1706.1708.之后的带T2的机器,硬盘要参与 触发的,硬盘坏也会不触发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不算新的,最多到1706.1708.之后的带T2的机器,硬盘要参与 触发的,硬盘坏也会不触发

硬盘坏也可以开机的 只要不短路 硬盘坏的不是也开机

网友:
烧成这样了,真是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硬盘坏也可以开机的 只要不短路 硬盘坏的不是也开机

看清楚 ,带T2芯片的,硬盘坏开不了的,已经实际测试过了,告诉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