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40 闪屏 笔记本屏维修

楼主(2023-04-27):
一片笔记本液晶屏幕,亮度调低屏幕闪屏,看现象像背光灯珠有损坏,拆开检查每个又都能亮,检查背光升压电路,发现调低亮度,电压有上升,看来是灯珠老化引起电压偏高,导致过压保护,完美的是换掉所有灯珠,其次也可调高LED最大电压输出。包括液晶电视背光电路也有类似问题都可以参考调整稳压输出电压

网友:
华硕笔记本液晶屏用电池会暗屏,用电源就正常,换主芯片好了, 好多台了 下次试试你这方法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
还是换了背光,能用的时间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