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11WiFi用不了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27):
小米11WiFi用不了故障维修

小米11WiFi用不了,这种故障依旧可以说是小米11 的通病了,骁龙888的锅,大概率是CPU虚焊导致的故障,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小米11

       【故障现象】无WiFi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小米11,客户描述为WiFi用不了。

小米11无WiFi 图1

      拿到手机测试,发现WiFi可以打开但是搜不到任何网络。测试蓝牙可以正常使用,这种故障依旧可以说是小米11 的通病了,骁龙888的锅,大概率是CPU虚焊导致的故障,直接向客户报风险做CPU。

      征得客户同意后直接拆出主板干CPU,这里提供个数据,单CPU不装上盖的电流是电流上到200多后掉到130-150左右定住,具体主板具体分析。电流只有参考意义,没有固定标准,大家参考一下即可。

小米11无WiFi 图2

       装上上盖电流可以上到2-300mA循环跳变,因为电池加密,所以单板上电只能上到这么多。我们直接装机测试,开机后发现WiFi已经可以正常的打开使用。

小米11无WiFi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为发烧而生  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