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136电源板图纸谁有?

楼主(2023-04-27):
HP M1136激光打印机开机无反应,拆下测电源24V只13V,没图纸不好修,图中两个八脚芯片丝印E66(就是那个IC301)不知道是什么?谁有这个芯片资料不?该电源板图纸或类似图纸谁有?

补充内容 (2023-4-28 08:07):
这个弄清楚了,是2903贴片SOP8比较器芯片。

网友:
论坛怎么没有一个回复解惑的?难道都不怎么修电源?还是自己研究吧。

网友:
高手高手  最羡慕的就是高手的练就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2023-09-29):
有没有这个电路图?

网友:
电压低和他又没有关系

网友(2024-04-01):
要什么电路图,一看就是反馈的问题,直接查找反馈电路,把关键的元件换掉就正常了。

网友:
正常开机24V电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