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G内存卡FAT32格式的折腾!

楼主(2023-04-27):
给小孩买了一只阿尔法扫描笔,说是256G的,188元,图便宜,买了,发过来时只有扫描笔,没内存卡,然后他补发了,收到是通用白卡,256G, C10, U1, 插进扫描笔内,显示确实是256G,于是花了两天时间下载了一大堆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名师讲堂,感觉有些慢,后来看到有可以放音乐,于是用USB卡套装这TF卡放了30首MP3歌曲进去,结果拿到扫描笔内,发现有这些文件,但是播放6秒后立即直接停了,很奇怪吧!
于是我怀疑是卡的问题,将卡取出来,放到USB卡套里,先把好不容易的文件先备份进电脑再说,结果你们看下拷贝图

结果速度除前面的一点正常之外,后面的全是1~2M/S, 这是什么情况!!!
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拷下来了,然后问了卖家,他说去测试,第二天回复!
第二天结果他说他的也是这样,说要找生产商!!越来越没谱了!
没办法,我只能自己先试试看吧!我用Win8系统的正常格式化,发现只能格式成NTFS和exFAT格式,装到扫描笔,认不到,才意识到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容量上!
于是用深度U盘装机PE进去,用DISKGEN对这个TF卡做格式化,确实是256G(实238G),格式化成FAT32, 64K块,很快完成!
在PE只用发送的方式,将上次备份的文件夹(名师讲堂)拷过来,速度居然最高有20~30M,最低也有10M左右,看来正常了,出厂时厂家没格式好!
在Win8下拷文件,都有10M以上,确实正常了!

很开心,于是在此盘建立了一个Music文件夹,重新拷了一批音乐文件,约205M,OK,一切正常!

然后插到扫描笔去,居然看到,但播放不了!,退出音乐播放,再进行,连看都没看到了,然后再插回电脑,傻眼了,Music文件夹0字节,这又是什么情况!!

我又拷了几个视频到原来的名师讲堂去,放到扫描笔去用找不到,再插回电脑,刚才拷的文件也没有了!!这就奇怪了!为何在PE里拷的正常,在Windows里拷的就不正常呢!
我将扫描笔接USB数据线直接电脑看行不行,插上后电脑显示为可便携移动设备,有SD盘,打开,Music仍在,但没内容,我就直接拷贝这些音乐文件进去,并且不拨的情况下,打开扫描笔,看到认出了音乐文件, 并播放成功了后,再拨离电脑,
然后退出音乐播放,再进行,仍然能识别文件,并能播放每一首都能到底,至此,完美收工!!
事后总结,问题的根源很可能在FAT32格式上,因为FAT32格式最大只能管理128G分区,而我这片TF卡是256G, 已经超出去了,结果Windows拷贝的文件地址标注与扫描笔这种单片机模式的寻址方式有区别,导致扫描笔找不到起始点和终止点,故认为这个块不存在,也就没有文件了,然又进行了纠错,返回Windows时,就真没有文件和所占用空间了!
引以为鉴,凡FAT32格式的U盘或TF卡,不要超过128G,如果网上卖家吹256G,512G,很可能是自找麻烦!

网友:
没给你个扩容卡就好。这种东西还是应该看看厂家最大能支持的容量。

网友:
确认不是扩容卡

网友:
一直怀疑,但容量太大,用H2testW测试要很长时间,只得放弃了, 刚才我用Diskgen的坏道检测与修复,不断的修改起始点测试,直到找到好块与坏块之间的分界点!如图

这个点就是最后一个真实位置,然后用这个位置除以总标注位,得到真实容量所占的比例,再乘以上面的所谓的容量数(虚数),比如238G,得到真实的TF卡容量: 4124/31080*238=31.59

可以看出,这个卡的真实容量是32G的TF卡,我被卖家坑了! 这年头,品牌店也照样坑人
刚才我给他发信息了,他退了我50元,唉!
只能这样了! 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tf 卡就是 microSD 卡,是可以分区的吧,比如:
第一个分区: fat32 64gb
第二个分区: ntfs 192gb

测试容量:
win7格式化成ntfs,复制 256gb 电影进去,然后读文件计算 sha1 或 sha512。如果每个文件的 sha1sum 和复制前一样就没问题。我就是这么测心 tf 卡的。还有电脑有 sd 卡槽的最好用 sd 卡套,不要用 usb 读卡器(也许是我的读卡器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