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G2800 开机双灯(电源灯和三角灯交替)都闪22下.什么问题?

楼主(2023-04-27):
佳能G2800 开机双灯(电源灯和三角灯交替)都闪22下.什么问题? 同时打印出现5011错误.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扫描头走了一下就归位了.
佳能

网友:
都是5011了更换扫描头就行了吧 5011 5012都是扫描头问题 排线和扫描头一起换掉 没必要纠结坏了你又不可能彻底修复上只有换的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