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小米PRO14锐龙版 版号NB2766 原机备份BIOS和Typec备份BIOS

楼主(2023-04-27):
原机备份BIOS

tps65994A typec芯片BIOS.BIN

网友(2023-05-30):
我试试 我的 不定哪一次能亮 电流0.6  看起来不跑马

网友A:
刷了还是 这样   估计主板有问题  我的也是 V4版本

网友(2023-07-10):
引用 网友A:
刷了还是 这样   估计主板有问题  我的也是 V4版本

楼主搞好了吗     遇到一台 按开机键 灯闪几下

网友(2023-08-27):
TPC芯片怎么刷的  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2023-10-18):
点亮了,可以用

网友(2023-11-22):
必须点赞,有图有资料,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BIOS测试OK。开机也快。

网友(2024-04-23):
阻值图正好用上

网友(2024-11-19):
我这边有一台,3.3伏的芯片烧了,有清晰图片吗?想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2025-05-04):
Typec备份BIOS,选择时报错,应该是上传文件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