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990双芯核弹卡,同一颗显存反复报错更换新的无效!

楼主(2023-04-27):
hd7990双芯卡,第一个gpu的E0位置显存反复报错,更换了新的无效,已经反复确认不是显存的问题,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c1报错那个不管,已经解决)

1:E0位置所有地址和数据都有二级值,375左右±1-2

2:基准1.05,E0周围电阻(每颗都是一共5个,)全部拆下测量阻值正常,而且没有断线,没有掉原件。

3:直接从金手指测量二级值和桥接芯片前端测量都是有阻值。并且从E0预留的数据线测试点测试也有二级值正常,排除断线

花屏如下图,当拆掉E0时,E0通道全部都是555555    ,装上就如图所示,bios也刷过,所有电压正常。   gpu2一切正常。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核心损坏概率大还是咋滴?

网友A:
既然拆下来了,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换个E0字库芯片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下来了,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换个E0字库芯片试试呢?

换了4个新的了都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4个新的了都一样的

查查线,是否有铜线(GPU到E0)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线,是否有铜线(GPU到E0)开路

焊盘二级值没有阻值异常或者开路短路。

网友C:
加焊核心,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核心,就OK了。

感谢。空了在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