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专业的网络问题:ERPS环网和端口汇聚的区别

楼主(2023-04-27):
一个工业环网,ABC连接到中控交换机上,本来是用ERPS网络,可我没使用过,有点配置不来,我一直在想用交换机的汇聚功能好像也是一样的效果,把ABC三个端口配置成一个汇聚端口,我认为这样也是可行的,有没有网络这块的高手出来指点一下,把ABC三个端口配置成一个汇聚端口是否也能达到ERPS网络的效果,是否可行???

网友:
打酱油赚积分,顶一下楼主

网友:
环网用的STP生成树协议,目的是提高网络的可靠性。
端口汇聚适用与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多条线路,不能用汇聚去代替STP

网友:
那不就相当于ERPS里的abc至中控的三条线,断了2条线的状态。ERPS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