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40UP改集显

楼主(2023-04-27):
  接机X540UP ,显卡坏了,直接拆了显卡和显存的供电芯片, 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使用几分钟后风扇强转,然后关机,再开机又是这样就,看到论坛上有这个机器直接拆了显卡就成功改集显成功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5811-1-1.html  我的拆了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大家,看看是要改哪里才可以正常使用哦,感谢!
  有大神帮忙看看,也可以留联系方式,我直接给你求助,感谢!

网友A:
看看BIOS里面能不能禁用显卡

网友B:
人家把芯片拆了 ,你是把独显全部拆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把芯片拆了 ,你是把独显全部拆玩了

他也是拆了显卡哦!你可以看看链接,我已经看了几遍了,就是没有搞定! 这个是他的原图,我借过来的,就是拆了显卡的,我就是把芯片也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BIOS里面能不能禁用显卡

这个我道是没有试。明天看看BIOS,感谢你的提醒,你有改过吗,还是要修改BIOS,来搞定!

网友:
我感觉供电不能拆 只拆显卡核心就行,你补上供电芯片 修出显存显卡供电可能就好

网友C:
这个简单,找个集显BIOS刷就可以了。

直接给你弄个集显的发给你好了,省得麻烦。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找个集显BIOS刷就可以了。

直接给你弄个集显的发给你好了,省得麻烦。

好的,感谢,我一上班马上试一试,有结果马上回复!

网友:
华硕散热垃圾

网友D:
拆了独显,还要改集显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独显,还要改集显BIOS

大师:这个BIOS要怎么改集显的BIOS,可以说一下吗,也可以发我的邮箱339646839@qq.com,成功了感谢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找个集显BIOS刷就可以了。

直接给你弄个集显的发给你好了,省得麻烦。

大师:这个BIOS刷了,问题是一样的,也是亮机几分钟后关机,风扇狂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这个BIOS刷了,问题是一样的,也是亮机几分钟后关机,风扇狂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那问题就出在主板或cpu了

网友F:
改集显,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BIOS里面能不能禁用显卡

ASUS办公本基本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
大神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集显,客户能接受吗

改集显客人可以接受,就是现在改了用几分钟后会自动关机!搞不定,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要刷集显的BIOS吧,独显禁用

网友:
下次我也试一下

网友G:
我觉得是不是亮机的时候测下温度,是不是温度误报导致风扇狂转,检查下温控电路或许能有收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是不是亮机的时候测下温度,是不是温度误报导致风扇狂转,检查下温控电路或许能有收获吧。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温控是怎么工作的吗,温控是在什么电平是正常工作的?感谢!

网友H:
有的显卡短路了,换成本高,还是改集显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的显卡短路了,换成本高,还是改集显的好

问题是没有改成功,亮机几分钟后会自动关机,没有找到处理的办法!

网友I:
显卡芯片可以拆,供电不能拆,遇见过很多拆了显卡供电直接不亮机的。应该有信号要检测

网友J:
你把供电全部补回去,再拆掉独显试试

网友K:
拆掉供电芯片,拆了供电上管没?本身带集显供电的机子,很多时候只需要拆掉显卡供电的电感,除非是显卡芯片短路严重。

网友L:
关键是论坛里有没有改集显成功的案例??

网友:
如果有直接问问楼主吧

网友:
亲测可以用的

网友M:
这个必须要拆掉显卡的吗

网友M:
这个单独断开独显供电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单独断开独显供电不行吗

断开独立显卡的供电,我的机器不可以,论坛上有的大师可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必须要拆掉显卡的吗

不拆掉显卡也是不行的,我已经试过了,但是论坛有的大师是可以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可能是我的机器还有别的问题吧,搞不到方向了!

网友:
可能是我的机器还有别的问题吧,感谢你的支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关键是论坛里有没有改集显成功的案例??

有的大师改成功了的,前面有链接,但是我的就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拆掉供电芯片,拆了供电上管没?本身带集显供电的机子,很多时候只需要拆掉显卡供电的电感,除非是显卡芯片 ...

显卡的供电部分都拆光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把供电全部补回去,再拆掉独显试试

具体是什么原因的,我试一试吧!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芯片可以拆,供电不能拆,遇见过很多拆了显卡供电直接不亮机的。应该有信号要检测

好吧,我把供电补回去试一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路过学习,感谢分享。

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现在找不到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拆掉供电芯片,拆了供电上管没?本身带集显供电的机子,很多时候只需要拆掉显卡供电的电感,除非是显卡芯片 ...

排除温控,建议把显存供电还原试试,还原显卡核心供电的芯片

网友:
供电也敢拆  胆儿挺肥 一不小心没给你冒烟就烧高香了  你把供电全都补上大概率就好了  如果再不好那就继续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