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5FR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3-04-27):
版号K15FR MB REV:2.1
没有图纸 充电芯片是bq24780
跟y7000同款 可以参考y7000
先打检流电阻。前段电压19.3 后端18.93。
不用说了 电阻变质了。拆下来量已经300多
换个就秒杀了

网友:
限流电阻阻值变大 又学习了

网友A:
标错位置了吧,红圈内是BQ24781-Pin28(VCC)的来自适配器供电电阻。

网友:
你的万用表 牛B! 这检流电阻都能测出来 一边大 一边小

网友:
红圈28脚一般接10欧限流电阻吧

网友:
学习了,没图纸能精确定位,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错位置了吧,红圈内是BQ24781-Pin28(VCC)的来自适配器供电电阻。

还是你细心,一眼看出来了

网友:
上来就是检测电流电阻,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