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笔记本的内存

楼主(2023-04-27):
各位师傅,大家好,请问给笔记本升级内存容量,用CPU-Z检测笔记本的内存,显示电压是1.28v的,ddr3代内存的低电压版的电压应该是1.35v,这是怎么回事,ddr3代的内存有1.28v的内存吗,还是什么原因,我应该选用哪种内存来升级笔记本,笔记本自带的内存是DDR3 1600MHz

网友:
可以买个低压的内存试试 ,或者你拆机看看原机什么规格的买个一样的 。 也可以找个实体店直接付费安装个。

网友A:
你这个内存是低压条ddr3l,ddr3L低压条工作电压1.35/1.2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内存是低压条ddr3l,ddr3L低压条工作电压1.35/1.28V。

师傅,你好,我请教一下为什么cpu-z检测出来的电压是1.28v,是因为3代低电压内存,最低是1.35v,然后它会根据情况自动调节电压,还是什么原因,然后这种情况,更换1.35v的低电压内存,可以吗

网友:
更换1.35v的低电压内存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就是用3代低压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