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CPU是否挂了

楼主(2023-04-27):
还是我的X6TI,这回估计要歇逼了,19V待机正常,无主板电池,BIOS未初始化时0.042A,开机电流跳到1.5A后回落1.448A在回落1.38A基本不动。测量1.2VS供电电感处二极管档测量对地0.002,把电感翘起来,供电端恢复正常,另一端还是对地0.002,插不插内存都那样,用1.2V可调直连翘起的电感,供电端无电流,另一端0.005A,对地短路,还不短路,总感觉问题貌似和CPU关系大,毕竟这东西对地值本来就低,电脑能开机的时候量过是带内存50多欧,现在毛都没有,这种情况CPU挂的概率有多大?或者说是哪里出问题我没发现?还有个现象,就是拿电源1.2V直触L13后,阻值会短暂恢复正常250左右,但过几秒就会迅速下降,我用了很多办法也没发现那个元件发热,而且开机跑电流时公共点电压会掉,电源电压没事,19V电源公共点会掉到18.5待机公共点电压18.95,我感觉这次算是玩完了,大佬大神们给个建议吧··先行感谢

网友A:
对地0.002  基本宣判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0.002  基本宣判凉了

它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刚开始用着用着就花屏卡死,后来屏幕开始像有问题的有时亮有时不亮,再后来就这样了····CPU让我折腾废了?

网友:
好多客户有时自己换个屏   换个内存条 清灰  换硬盘  最后主板开不开机了  多的是  一个月有好几个这样的客户 大部分是年轻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