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google chrome 下载失败

楼主(2023-04-27):
google chrome 下载失败:
下个 8gb,中间出现失败,无法续传。。

网友:
文件太大了,用迅雷下载。

网友A:
找到续传的方法了:
   用 Fixfox,不要用 google chrome。
   当出现错误时:
      新开始一个下载,然后“暂停”它。
      用失败的那个的“part”文件覆盖新的。
      然后继续就可以了。

网友:
用失败的 part 覆盖新的,如此滚动,直到文件下载完成。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迅雷搞 google drive。。

网友:
去搜狗软件中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续传的方法了:
   用 Fixfox,不要用 google chrome。
   当出现错误时:

学到了    学到了

网友B:
大文件用第三方工具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文件用第三方工具下载

嗯,确实用 idm 比 fixfox 好。都是能续传的。

网友:
Chrome很吃内存,下载失败多是后台进城多,资源占用率太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