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TX3070ti 8g显存供电短路

楼主(2023-04-28):
华硕RTX3070ti 8g显存供电短路,8颗显存5颗短路,拆掉之后不短路(300多欧姆阻值感觉不对),接显示器点不亮,集显进系统,能识别显卡驱动能装上,跑不了分。mats测不了,是没装5颗坏显存缘故还是说核心挂了呢,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显存应该装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应该装上才行

一颗显存不装,应该有显示的吧

网友:
哪位大神帮忙测试一下3070ti显存1.8V供电,是不是二极管反向值200多,电阻值400多欧姆

网友B:
1v烧鸡试试,看看哪里发烫?基本核心gg了

网友:
显存一颗不装都能亮。这个明显核心走了。

网友:
你命令没答对吧,我看提示是你的命令参数出错啊

网友:
显存供电短路一般核心的显存控制模块也会带走,,,楼主也可以再试试看看能不能来一个奇迹

网友:
我的也是显存短路,很烦人

网友:
测试显存全部读取错误,奇怪的是板上明明是镁光显存,测试出来是三星,哪位大神有没有这个显卡主板清晰照片

网友C:
./mats -n 1 -e 10
命令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ts -n 1 -e 10
命令试一下。

全部显存读报错

网友:
核心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基本核心g挂g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v烧鸡试试,看看哪里发烫?基本核心gg了

有什么好烧机电源么? 1V最少10A-15A才能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好烧机电源么? 1V最少10A-15A才能烧吧

中兴2400 改可调电源0-120v 0-25a或者60v 5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好烧机电源么? 1V最少10A-15A才能烧吧

不用,给个小电压,看短路电流或者热成像

网友:
显存短路的基本核心挂的多

网友:
显存是不是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