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AG7ADMB8D0 REV G7AD-2G 进不了BIOS

楼主(2023-04-28):
板号:HP DAG7ADMB8D0 REV DG7AD-2G 开机时间长  提示 502报错   COMS验证结果出现错误,CMOS将重置为默认值并重新启动系统,请检查BIOS设置选项查看是否已更改设置.

按ENTER键或者15后  自动关机不重启,手动重启不触发,电源灯亮,  电流到0.012 然后掉电0.000 电源灯灭。一直这么反复0.000-0.012-0.000.0.012.。。。。。重启。刷过论坛这个板号的所有BIOS, HP官网上的BIOS也刷了, ME也改了,问题依旧。求赐教!
502报错后只能拔电源去了电池后 , 长按关机键,才能再次开机
开机按ESC进不了BIOS  win+v   win+b  也都不行。

网友A:
原装适配器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适配器试过了吗

没有原装充电器。用原装电池 不用电源也一样

网友B:
HP笔记本不是按F10进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笔记本不是按F10进BIOS吗?

esc可以选择

网友:
高手 55553
学习了

网友C:
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

两个芯片轮流着刷的

网友:
高手榜一大佬

网友:
装上硬盘,开机后按f10或fn+f10

网友D:
已经修复了  各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经修复了  各位

楼主怎么修复的,我也遇到HP Pavilion Gaming Laptop 15-cx0060tx,拔掉内置电池,开机显示:CMOS验证结果错误   CMOS重置(502)   Enter-重新启动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修复的,我也遇到HP Pavilion Gaming Laptop 15-cx0060tx,拔掉内置电池,开机显示:CMOS验证结果错误   CMOS重置(502)   Enter-重新启动系统。

板子上rtc电路有问题。换了电阻电容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rtc电路有问题。换了电阻电容就好了。

这个CMOS报错,只是在拆下电池再装好,才会有。正常使用,开机,关机,都不会报错。客户更换了全新电池,机器拿走了;等客户机器再拿来,我再检查下板子上rtc电路有没有问题。感谢楼主百忙之中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CMOS报错,只是在拆下电池再装好,才会有。正常使用,开机,关机,都不会报错。客户更换了全新电池, ...

你这样的应该是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的应该是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不行,多次重启,插电源适配器,不插电源适配器,都试过,不行。BIOS升级到官方最高版本F.29,依然没解决CMOS验证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行,多次重启,插电源适配器,不插电源适配器,都试过,不行。BIOS升级到官方最高版本F.29,依然没解决CMOS验证错误。

那就是换的电池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换的电池有问题。

原故障电池,插在笔记本上,显示充满电;拔掉电源插头,立马关机。换的电池,是惠普全新原装的。我直觉问题还是惠普BIOS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原故障电池,插在笔记本上,显示充满电;拔掉电源插头,立马关机。换的电池,是惠普全新原装的。我直觉问题还是惠普BIOS的问题。

换的电池是不是可以正常充放电。只是开机提示cmos?如果是你不妨再换个电池试试。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的电池是不是可以正常充放电。只是开机提示cmos?如果是你不妨再换个电池试试。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换 ...

更换的新电池,充放电都没问题;客户笔记本原故障就是放久了,电池失效存不了电。客户笔记本拿走10天时间,如果电池不存电,肯定会拿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