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1080显卡,3v短路找不出短路点,求指教

楼主(2023-04-28):
一张二修的显卡,看上一个同行干了一排小管子,然后到我手上最初显卡12v,3v供电是正常的,卡故障是开机不认卡

按时序修发现5v供电没产生,于是查了半天发现u2芯片供电没有产生,u2供电是12v转换过来的,于是照着这一路查下去,发现u2芯片前面有点轻微漏铜,可能断线导致供电没有,随后奇葩的事情就发生了,本来想测一下漏铜位置是否是5v供电进来的,电压档一测上去12v辅助供电附近闪了一下火花,马上断电,断电再测阻值发现3v,5v,pci总线全对地短路了(原本都是正常的),3v对地阻值43,这下郁闷了。。。

然后上烤鸡大法,3v烤鸡愣是找不到发热源,这种情况还有必要修吗,核心应该大概率挂了吧

网友A:
2只7号电池干什么用的,烧机?

网友:
2节7号电池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要考虑g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只7号电池干什么用的,烧机?

对滴,3v短路用两个1.5v 烤鸡

网友:
10系列3.3V不连接核心的,43欧电流60多mA,烧机烧不出,你可以测量下1.8V、1V、显存这3个供电,如果有其中一个短路就没必要修,

网友:
热成像看看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