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板,这两个半圆符号是什么元器件呢?

楼主(2023-04-28):
(图片)

网友A:
这不是元件,短接焊点。

网友B:
带有PJP、PJ字样的大部分是隔离点,此图上的符号是隔离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有PJP、PJ字样的大部分是隔离点,此图上的符号是隔离点

一楼说是短接焊点,都短接了该怎么起到隔离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元件,短接焊点。

二楼的朋友说是隔离点,都短接了怎么起到隔离作用呢

网友C:
我来说 这个是一个方便我们维修时可以断开判断是前极还是后极出现问题的一个节点

网友B:
短接焊点与隔离点只不过是叫法不同,就是一个意思,如同香菜和芫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说 这个是一个方便我们维修时可以断开判断是前极还是后极出现问题的一个节点

明白了,我貌似看过。为了判断把这个焊接点断开。看看是后级短路。还是前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焊点与隔离点只不过是叫法不同,就是一个意思,如同香菜和芫荽一样

感谢你的回答。是一个隔离点,短接焊点给它分开这就隔离了

网友:
就是一个节点.方便维修检修的

网友:
这个是方便维修用的

网友:
p - pad
j - jumper

网友:
没有这东西就得自己切铜箔

网友:
跳线点,测试点等

网友:
隔离点,画法不一样而已,主要还是看标识,带有PJP、PJ字样的大部分是隔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