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主板不能直接进系统

楼主(2023-04-28):
各位大佬 请问一下这是啥问题?华硕主板开机总是出现 请选项启动设备,bios加载默认值也没用。

网友A:
硬盘用的什么分区格式,什么系统

网友B:
硬盘用的分区格式与BIOS设置的硬盘分区格式不一样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用的什么分区格式,什么系统

感谢大佬。Win10专业版,guid  分区表类型gp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用的分区格式与BIOS设置的硬盘分区格式不一样导致

感谢大佬,请问一下一BIOS里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清除秘钥进pe用

网友:
弄好了码  555

网友:
弄好了,啥都没动,扣掉主板电池,放了半小时,装回来它自己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除秘钥进pe用修复一下引导试试
另外关闭GMS试试

弄好了,感谢。

网友:
电池没电了换块电池就好了

网友:
bios 设置错误。拿掉  cmos 电池,后再装回。就好了。
这个 biostar 主板上用到过。
没想到 asus 也要用这招哦。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分区和BIOS设置的所安装系统启动不一致导致。

网友:
装安装版WIN10就可以了

网友:
bios设置硬盘启动项的问题

网友:
怀疑是键盘的f8有问题。

网友:
拔掉电池,清空一下CMOS设置,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导方式不对

网友:
UEFI设置不对

网友:
bios 设置错误

网友(2023-05-29):
是电池没电 时间不对吗还是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