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X无故不开机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28):
苹果X不开机

苹果X手机正常使用不开机,测量主供电无短路,发现触发后电流正常起跳到200多mA来回跳动,这种电流可以尝试能否连电脑刷机,将手机强制进DFU模式后,机器已联机,尝试刷机最后卡20刷机失败报错9,这种情况一般是硬盘损坏。

       【机器型号】苹果X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X,客户描述为正常使用不开机。

苹果X不开机 图1

       我们接到机器,测量主供电无短路,用稳压电源开机测试,发现触发后电流正常起跳到200多mA来回跳动,这种电流我们可以尝试能否连电脑刷机,将手机强制进DFU模式后,连电脑可以看到机器已联机,尝试刷机最后卡20刷机失败报错9,这种情况一般是硬盘损坏。

      将硬盘拆下用硬盘 测试架读写,发现可以认到硬盘,先把硬盘底层备份下来,跟客户沟通保不了资料后,用硬盘测试架对硬盘进行刷机,发现也无法刷过20%,那说明硬盘已经损坏,我们找个好的硬盘将备份好的硬盘底层写进去,然后植锡装回主板,

苹果X不开机 图2

      再连电脑刷机,此时已经可以刷过去系统了。

苹果X不开机 图3

进度条跑完正常进系统。

苹果X不开机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厉害厉害 完美修复

网友:
很棒又学到了,感谢老司机分享

网友:
在没有拨下电池的情况下插拨屏线也会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