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nova5 Pro声音三无(无听筒、无免提、无录音)怎么修?

楼主(2023-04-28):
华为nova5 Pro声音三无(无听筒、无免提、无录音)怎么修?

开机测试发现确实是没有声音,  考虑到nova5Pro有个通病喜欢烧耳机插入检测芯片,先把U2601给拆下来,再测量VOUT34_3V3的阻值,此时VOUT34_3V3阻值已经恢复正常,将主板装机测试,声音已经恢复,所以直接将4-8脚短接。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为nova5 Pro

      【故障现象】声音三无(无听筒,无免提,无录音)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nova5Pro,据客户描述,自己之前经常用手机听歌,但是最近发现手机突然没声音了,无论是放音乐还是打电话都没有声音,这才送过来给我们维修。

华为nova5Pro声音三无 图1

      开机测试发现确实是没有声音,而且是声音三无,录音,免提,听筒都没有声音,这种一般是音频工作条件出了问题,我们直接拆机检查主板音频部分就好了。

      拆下主板用万用表对音频附近供电进行打值,发现有一路供电阻值比较偏低,VOUT34_3V3这路实测阻值只有20多,这路供电是由电源送出给音频,耳机插入检测,Type-C开关这几个芯片供电。

      考虑到nova5Pro有个通病喜欢烧耳机插入检测芯片,所以我们先把U2601给拆下来,然后再测量VOUT34_3V3的阻值,此时VOUT34_3V3阻值已经恢复正常,将主板装机测试,声音已经恢复,由于我们一时半会找不到好的耳机插入检测芯片更换,所以直接将4-8脚短接。

华为nova5Pro声音三无 图2、3、4、5

      短接好进系统测试听筒录音和免提都正常,但是由于没有这个芯片,所以以后Type-C转耳机是无法使用的,跟客户沟通,客户也表示用不到这个功能,可以不用。

华为nova5Pro声音三无 图6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说实话还没修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