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MOS管导致不过隔离不充电

楼主(2023-04-28):
今天修一台联想售后技术人员拿过来的机器,后面还跟着客户!!!说是我这几天不在发给其他家修了没修好
拿到机子测试发现能开机,但是进系统发现只有电池能用,电源插上去的没显示电源标志。关机拆开机器
发现充电芯片被换过。电池芯片为:88739A其他还有电源接头那的隔离管有明显痕迹
电池拔掉用电源正常开机使用,用电池开机也正常开机使用,唯独电池跟电源同时接电流跳变,短路现象

主板拆下来,板号:LA-E451P独立机器,万用表测量电压插电池情况再插电源发现隔离直接变成1V,电池管理芯片电路上下管子PQ706 PQ305一边11V左右一边1V

又测量88739芯片的11脚1.5V感觉不对劲更换分压电阻 200K跟154K。没有154K找了个150K代替结果还是一样
看来只能尝试更换PQ706跟PQ305。没想到开始正常结果开机测试没5分钟又不行了难道管子不对?重新拆下来测试,最后结果得知是待机芯片那边19VMOS管漏电导致,更换解决问题
客户很急,毕竟已经放在售后快两个星期了,修好装起来就带走了,没来得及拍系统照

网友A:
你这收场太快了吧,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故障在别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收场太快了吧,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故障在别处

修机器本身就要快,拖来拖去谁愿意拿来修。帖子只是简单写下,我没那么多时间写一堆乱七八糟的废话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

网友:
这是不怕被管理发现。。。

网友:
技术不错!高手!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事例。

网友:
“最后结果得知是待机芯片那边19VMOS管漏电导致,更换解决问题”大师:这个问题具体是怎么发现的,可以分析一下原因吗,具体用什么方法测试,准确定位到故障点的?

网友:
是PQ305漏电坏了吗

网友:
之前我已遇到一台,查了1小时没找出问题,客户催着急用,拔掉电池用,1毛线都没收

网友:
分析电路能涉及到元器件引脚的具体测量参数就好了,比较容易搞明白故障问题发生的原因

网友:
“最后结果得知是待机芯片那边19VMOS管漏电导致”,是哪个MOS管呢?能否发个图?

网友:
路过学习,感谢经验分享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结果得知是待机芯片那边19VMOS管漏电导致,更换解决问题”大师:这个问题具体是怎么发现的,可以分析 ...

待机上下管的上管

网友:
原始故障应该是公共点电容短路了,隔离上管也导通了,修好后要测试下隔离管,导通了就更换...

网友(2023-06-04):
佩服这思路太跳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