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vd

楼主(2023-04-28):
今天遇到一台ASUSx55vd电脑,板载内存已经拆了,开机到0.5a,内存条发烫,换了内存条故障还是一样,不亮屏,其他地方电压都正常,只有内存条电压没有出来,只有点位没有图纸,不知道该怎么搞了,知道的大佬麻烦指导一下,新人在此拜谢

网友A:
那就查上电时序看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上电时序看那个电压没出来

内存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上电时序看那个电压没出来

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简单测试没有明显短路,现在也没有图纸就不晓得咋弄了,大佬你知道的话麻烦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没有出来

那就测内存供电需要什么条件,然后条件都有,考虑是不是内存芯片的问题。

网友:
测量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C:
拆除板载内存后记得得挪电阻,把板载的做屏蔽。不是拆除内存颗粒就算屏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除板载内存后记得得挪电阻,把板载的做屏蔽。不是拆除内存颗粒就算屏蔽了的。

板载内存屏蔽了的,但还是不出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