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两个输入电流的笔记本什么意思?

楼主(2023-04-28):
这台惠普笔记本标签写有两个输入电流,电源适配器是不是两个都可以?

网友:
是的,65W、90W的电源适配器都可以

网友:
我觉得都可以,但是选大的是浪费。

网友:
两个电源都能用,用大瓦数的充电会快些。

网友:
正常只要写上标准配置电源适配器就可以,至于更大功率的电源并不限制,只要你喜欢。我认为厂家是不是想说这个型号这种接口有两种适配器适用,还是有其它含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