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22H2版本 3080Ti显卡驱动装不上的搞定

楼主(2023-04-28):
今天收到一台游戏电脑,就是客户在提示显卡驱动要升级,于是他点了同意,然后升级,要求重启后,结果进到桌面,显卡驱动变成了标准显卡,图像变得粗陋难看,然后他用各种驱动精灵,大师安装驱动和卸载驱动都以失败而告终,包括在百度里搜到的在设备管理里强制退回驱动和更改为老版号驱动,均为失败,没辙了,才拿到我这里来修!!
我先按他的方法用强更改,驱动精灵,鲁大师等安装驱动,最后弹出来都是失败! 看来是系统出了问题!
首先,我用360卫士,在软件管理里,将所有NV卡的驱动或是程度通通都卸载掉,同时在360卫士的优化加速里的启动管理项里将NV有关的都禁止
其次,按键盘上的系统图标+R键,打开运行,输入msconfig,回车,进入启动管理器,将常规的选为有选择的启动,将引导选为安全引导,如图

然后点确定后重新启动,系统会进入安全模式,
指向桌面上的计算机,按右键,点管理,再点设备管理器,再点菜单上面的查看,点上显示所有隐藏的设备
你会发现有很多问号或是叹号的设备,然后你逐个展开,找到所有的问号和叹号的设备,通通卸载,包括程度一并卸载!全部这些不良的都要清除!
再后,你还会发现这些没问题的当中,有一些是灰色的,有些是实色的,如果你懂得一些是什么设备,你也可以将这些灰色的卸载掉,这些有可能是以前用过的设备,驱动仍然在系统中,影响速度和稳定性,如图

做好这些后,重新用前面的方法msconfig,打开启动管理器,将常规改为正常启动,将引导的安全启动取消,确定后,重新启动电脑
这时你会发现,系统正常了,显卡安装的驱动自动给装好了,奇怪吧!
最后,打开鲁大师,测驱动,发现有个主板电源驱动和一个声卡驱动要安装,点一键安装,一会儿就----OK!
整个过程很魔幻,道理其实很简单,既然驱动安不上,那就是有些僵尸驱动在作怪!怎么去找这些僵尸呢!在正常系统下看不到,就算看到了,由于在占用,也清不了,所以,必须在安全模式下也就是不挂任何硬件的情况下去找出来,并且删除卸载掉,一旦没这些拦路虎了,重新正常启动后系统会自动去找适当的驱动来安装的,这不,就这样修好了!
希望这个方法能帮到大家!

网友:
有可能是矿卡 在安全模式下可以正常安装

网友:
MSIV星MS-5192主板

网友:
这显卡 是矿卡吧

网友:
不是矿卡,是业主通过华硕专卖店进货的,应该不是矿卡

网友:
肯定是矿卡

网友:
8,9成是矿卡了

网友:
不懂就问,什么是矿卡

网友A:
请教大师:在笔记本中有显卡驱动打不上的,可以原因的用这个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师:在笔记本中有显卡驱动打不上的,可以原因的用这个方法吗?

也可以,你试试

网友:
还可以这样,平时遇到这种直接装系统,学习了,话说这样能收多少钱,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感谢楼主,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装系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