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P1隐士艰难维修

楼主(2023-04-28):
版号18809-2 故障不开机,无待机电流。
拆机后测量保护隔离阻值正常,3   5V正常,1.0V短路,锁定南桥故障,定桥。随后开启了艰难维修之旅。。。
原机南桥是SR40E,老板娘买的QNYJ,我这里的焊台是09年卓茂r590,拆带黑胶南桥真费劲,取的时候南桥挪动导致几个电阻错位了,这里问题太大了,导致后面没修好,一直觉得是这里电阻没还原的故障。
先把电阻按照图纸恢复,装上测试版新桥后自动上电触发0.3—1.1反复重启不亮,有时候能定在1.1的电流。这里提一下,这款机器未正常亮机的情况下,待机电流0.3,显卡显存供电自动开启。
无奈先刷BIOS吧,刷完BIOS故障依旧,测量主板供电电压都出来了,因为图纸上没有上电时序,修到这里准备放弃了,跟客户沟通换板,单购。
等了两天新主板发回来了,装上测试,开机唱歌,内存报警,淦,换了3根内存还是唱歌不亮,跟卖家沟通主板退回重新购买。(新主板对照了旧主板,电阻确定都复位了,一切正常)
看到电阻都正常了,又勾起了我维修的欲望,简单点,先把南桥复位的几个电阻测了下电压,当测到R1721电阻时,发现电阻一头3.3V,一头2V,感觉不太对哦,看图纸信号是SMB_CLK-上拉电阻 ,时钟信号不正常,图纸显示连接到 ,U7701芯片 2脚,测量1 2 4脚都是2V,看芯片资料应该是个开关芯片,4脚高1 2脚导通,拆掉芯片后4脚,2脚电压恢复成3.3V,直接飞线1,2脚相连,通电电流从0.3跳到1.2了,不再反复重启,但还是不亮,接上喇叭,开机唱歌,换了根测机内存,开机电流哗哗跳不不停,亮机了。因为这个芯片离BIOS跟南桥都很近,还以为是风枪温度太高吹坏了导致的,直到后面发生的故障才确定不是吹坏的、。
装机测试,装好后开机又唱歌了,我丢,心想难道外设也坏了吗?拆外设一个个测试,发现拆掉触摸板排线恢复正常,再看了下点位图,妈蛋的,一条线的,都烧坏了。要下班了,就写这么多了。

网友:
对了,顺便上传下原厂BIOS

原厂开机快

网友A:
这就是维修象剥洋葱,一步一步找故障排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维修象剥洋葱,一步一步找故障排除故障

是的,不要放过任何细节

网友B:
你好  这个机器正常待机 电压有几组
麻烦告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个机器正常待机 电压有几组
麻烦告诉下

3,5v 1.0v,就这些把

网友:
谢谢
我的不触发 ,我查下看看

网友:
排查排查再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