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电视开机重启怎么刷写程

楼主(2023-04-28):
AOC液晶电视开机重启怎么刷写程序

网友A:
参考:2013最新 USB液晶编程器 液晶编程器 超级USB 液晶编程器 RT809F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24877-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用RT809F编程器,也需要根据AOC液晶电视的型号找相对应的程序,然后刷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2013最新 USB液晶编程器 液晶编程器 超级USB 液晶编程器 RT809F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24877-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用RT809F编程器,也需要根据AOC液晶电视的型号找相对应的程序,然后刷写程序

谢谢,这款不可以U盘刷机吗

网友A:
刷AOC液晶电视的程序,最低用CH341A编程器,20元左右就能买一个CH341A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AOC液晶电视的程序,最低用CH341A编程器,20元左右就能买一个CH341A编程器。

这种编程器好用吗,好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AOC液晶电视的程序,最低用CH341A编程器,20元左右就能买一个CH341A编程器。

这种编程器好用吗,好操作吗

网友A:
好操作,支持线刷,几乎不用拆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操作,支持线刷,几乎不用拆BIOS芯片

不拆芯片怎么刷,有没有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