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3.3V短路了

楼主(2023-04-28):
显卡为1070,换散热垫时把PCB放椅子上,不小心坐了下PCB,椅子有弹性PCB有背板,看了下没变形。上机发现不认显卡。检查发现3.3V短路了,其他12V 1V 1.8V  5V  核心显存供电倒是没短路。
那些维修视频N卡3.3V短路的例子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下核心挂掉的几率大不大?
为什么会发现短路事件,不可能一屁股把电感坐坏了吧。看了下也没有明显的掉件。只是在测量时有个0欧姆小电阻一撮就掉了,但电阻不会引起短路吧?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是不是三端稳压器被屁股坐坏了

网友B:
这种核心不会坏,重要的是找到短路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核心不会坏,重要的是找到短路的原件

谢谢大佬,你这么说我就舒心了,已经寄给B站维修佬了。
自己实在不懂得怎么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三端稳压器被屁股坐坏了

大佬,你指的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三端稳压器被屁股坐坏了

反正我感觉挺奇怪的,屁股是软的啊,穿的裤子也是睡裤根本没有带铁带勾的
椅子是电竞椅有弹性我也没有完全坐实下去,真的不能理解怎么坐一下就把电感啥的坐短路了。
所以我一直担心是把核心坐坏了,哎。星宇大叔又忙没法马上修我的,我这纠结的哦

网友:
哪短路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