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bios设置问题。

楼主(2023-04-28):
我有一块P8P67主板,之前我在论坛里面问过,症状如我的这个帖子所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8456-1-1.html。也就是说他里面的设置,看似是设置上了,其实并没有发挥作用。后来我听你们说的用编程器刷一下,我刷了以后发现功能都回来,正要高兴得没两天。发现这个机器以前的问题又回来了。现在我总结规律就是只要关机后拔掉电源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但是关机以后不拔掉电源线以前的设置都是好的。

感谢大家的解答。上面说的我可能会有点表达没清楚,我在这里打个比方,就是说比如我设置了风扇静音模式,设置了以后风扇果然在静音模式下运转了,声音也不吵了。但是我关机后拔掉电源线,然后过一会在开机,这个静音模式就会变成默认。注意是实际变成了默认,转速也会变成以前的,风扇也会很吵,但是bios里的设置还是设置到静音模式上了。也就是说bios里的设置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关机把掉电源线以后再打开,这个设置明面上是静音模式但是实际上是失效了。

我思考了一下可能是bios芯片的原因,我自己也换了那个纽扣电池,换了以后也没有好转。会不会是bios芯片坏了?还是相关的电路坏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如果是相关电路坏了我就不拿去修了,如果是bios坏了我还可以去买个芯片插上。

网友A:
检查rtc,或者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rtc,或者南桥问题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BIOS芯片的问题?

网友:
大家帮我看看,谢谢各位大佬了五一节快乐。

网友B:
这种情况建议再次刷新BIOS,或者换个BIOS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建议再次刷新BIOS,或者换个BIOS版本。

换了各种版本,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