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SATA接口不读盘,3.3v,5v都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28):
数据口好像测不出电压,测试了好的主板了,这个情况要怎么修啊,数据接口是电容链接吗,这样能传数据?有点看不懂了,

网友A:
先出来C817、C818、C819、C820有没有短路与开路的

网友A:
C817、C818、C819、C820都是耦合电容,是用来去除直流噪音的。

网友B:
首先确定硬盘是好的。其次试试其它接口看看能不能识别,如果都不能识别,那就和接口没关系,再向上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硬盘是好的。其次试试其它接口看看能不能识别,如果都不能识别,那就和接口没关系,再向上查

硬盘肯定是好的,2个M2接口都正常,就这个SATA口不能用,这个好像直接连到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817、C818、C819、C820都是耦合电容,是用来去除直流噪音的。

那要怎么测量?

网友C:
测试下耦合电容到桥的阻值,阻值一致的情况下刷BIOS。 刷好了就装机,不好就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出来C817、C818、C819、C820有没有短路与开路的

经测量.819和820已经断路,和南桥那边的线路有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下耦合电容到桥的阻值,阻值一致的情况下刷BIOS。 刷好了就装机,不好就换桥!

817和818两组有阻值,819和820没有阻值,2个单独测都处于断开状态,

网友:
兄弟,说话注意点称呼。用手按压南桥,看看能不能读到硬盘?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量这4个耦合电容的两段的二极体值,

网友D:
量一下南桥的SATA供电和偏置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南桥的SATA供电和偏置电阻

在哪里量呢?求指导

网友:
基本上是南桥问题,修到几台一体机

网友:
这里高手如云啊,不要烦了。

网友E:
测量四个耦合电容PCH方向的阻值,如其中一个无阻值,可能,断线,虚焊,PCH损坏。经验上来说,PCH坏的多。BIOS ME配置错误,也会不识别,但你这台应该不是BIOS的事。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不认硬盘是VCCIO电压不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四个耦合电容PCH方向的阻值,如其中一个无阻值,可能,断线,虚焊,PCH损坏。经验上来说,PCH坏的多。BIOS ME配置错误,也会不识别,但你这台应该不是BIOS的事。

现在是819和820与南桥断线了,按理不可能2个一起断线吧,这2个电容南桥那边对地没有任何数值,加焊南桥还是一样,按住南桥测量数值也没有

网友F:
那就飞线试试,不行只能重新更换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飞线试试,不行只能重新更换桥试试了,
不知道往哪里飞,照图纸上找了pcie的另外的通道,发现那2组的txn和txp二极管档都与南桥没有数值,与这个SATA通道互补飞线试了,没有作用,已经放弃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