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g032cn一体机,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04-28):
HP 24g032cn一体机挺奇怪的问题,客户拿过来时报硬盘错误,用软件测试,硬盘的确有问题了,然后换硬盘,装系统,一切正常,客户把机取走,回家打电话说开机和以前一样,让客户断电重启,又正常进系统了,第二天早上又这样了,
于是把机器取回来试发现,只要开机能进系统了,在开在关都可以,把电脑拔电源十分钟,在开又不行了,
有时报硬盘错误,
报硬盘错误时,测不到硬盘,如第二张图,断下电在开,又好了,
有时关十分钟上,在开,又成第三张图了
中间打客服升级过BIOS,
升到最新版本了,还是没有解决。感觉不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硬盘的数据线和电源线是一体的,不知道会不会是线的问题,目前手里没有这样的线,阿宝上也没有找到时。有遇到过的,可以给指点一下,两天了,头都大了,感谢感谢

网友A:
HP电脑有加密功能管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电脑有加密功能管理系统。

咋解啊,大哥给指点下

网友B:
有一次联想一体机的,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是一体的直接改成了单独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联想一体机的,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是一体的直接改成了单独的线

我先订根线试试

网友:
看看 学习一下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C:
订的线到了,
换上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订的线到了,
换上还是同样问题,

找找bios里面有没有SMART,多观察一下看看主板sata接口,

网友:
你應該先用萬能表檢測硬盤供電情況。

网友D:
稀奇古怪的问题一律先换电源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稀奇古怪的问题一律先换电源

外换的适配器,换过了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什么错误啊

网友:
换了硬盘一体线也不行,最后没解决,
只能换主板试了

网友E:
coms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oms恢复出厂设置了?

换过硬盘,硬盘线,BIOS电池,最后没解决,
不太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客户取走先这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