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深海泰坦x3 不出显卡PEX_RST复位

楼主(2023-04-29):
版号GK7MRORv 1.1  bios已经刷过 原故障是显卡供电8694芯片短路 更换后开机电流1.5A不亮  所有供电都有了 除了显卡复位PEX_RST# 信号没出,显卡供电0.8v,看图纸这个信号是由Q156转换来的,1脚电压3.3v正常 2脚0v电压,是桥直接发出的DGPU_RST_PCH#信号, 3脚电压1.8v正常。 偶尔能开机 开机后4脚复位信号PEX_RST#1.76v正常,DGPU_RST_PCH#信号3.3v,显卡能正常识别到也没感叹号,请问下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显卡芯片出问题了吧 单单只是显卡供电芯片短路应该只会伤到显卡 如果时认识不认只能怀疑显卡本身出问题,或者显卡供电芯片跟8694  你查下不亮的时候电感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出问题了吧 单单只是显卡供电芯片短路应该只会伤到显卡 如果时认识不认只能怀疑显卡本身出问题,或 ...

原先显卡供电是四路 烧了一路 板底已经烧焦 有一路供电就没装,显卡不正常也会不出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