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1.01卡内存c6

楼主(2023-04-29):
原来是加电掉电,不出cpu电压,后来重新吹焊cpu电源管理芯片asp1253qgj,cpu1.74电压有了,结果跑码到c6不走了,cpu只是微微发烫,cpu也换过,pg和cpurst都有,pci复位时钟都有,内存的236脚3.3v   vttddr0.75v     238和118都有3.3v   168复位也有1.5v   内存换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A:
检测内存右侧有一个MOS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内存右侧有一个MOS管看看,

也没问题啊

网友B:
管家供电锁相环供电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家供电锁相环供电

是什么信号

网友C:
刷个bios可能有惊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可能有惊喜哦

已经刷过几个了

网友:
这是跑码了。查下内存到桥的总线

网友B:
C6码内存不过或者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不良。建议先检测cpu供电的每项mos和电感,如果没有漏电的地方,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12V MOS上管G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6码内存不过或者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不良。建议先检测cpu供电的每项mos和电感,如果没有漏电的地方,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

已经买芯片回来,没有时间换

网友:
先刷bios,然后再换接口!!

网友D:
修好了吗,可以讲讲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可以讲讲什么问题?

还没修好呢,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