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笔记本反复烧1225C芯片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3-04-29):
HP的笔记本,板号17SBGV2D-6050A2549801,接电源发现没有待机。搜索网络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只好自己分析了,首先查3.3V 5V没有,查19Vvin也没有。电源插口有19V输入。看来是没有过隔离。
这个机器的充电隔离芯片是BQ24738,网上找了一个芯片的图纸。
20脚VCC没有电压。往前找居然通过一个双二极管D6099把电源插头的+VA和隔离后面+VAD提供给BQ24738供电。和普通图纸上的不一样。更换二极管,电压+VAD19V有了。但是待机电流还是特别低。再查3.3v 和5V,还是没有。PWM芯片是1225C,仔细看居然烧糊了。更换1225c ,有了3.3V和5V。开机走电流,屏幕点亮。

本以为已经修好了,测试了几个小时正常,就要客户拿走了,结果一会客户又拿回来,说打不开了。拆开发现,1225C和D6099又烧了。
这下奇怪了,搜论坛里也有说老烧1225C的,解决的办法是要用户安装上电池就可以了。联系到这台机器,电池已经坏了,根本检测不到。要客户更换电池,机器太老,客户不一定愿意。
为什么老烧这2个芯片呢,客户说回去开始是好的,就是关机后来又插适配器就坏了。适配器不是原装的,电压20.4V。
1225C的12脚是供电,别的笔记本都是直接接到vin19V,而这个机器,和BQ24738合并后接到了D6099。也就是在电池没有供电的情况下,+VDA是0,当插上适配器的时候+VA 突然上了19V,而这时+VDA没有电,D6099的要同时给两个芯片供电,可能会到账供电不稳而烧1225C,因为1225C的电流要求相对大一些。
想到这里,把电路改一下,BQ24738通过D6099供电不变,而1225C的12脚供电断开后直接短接到+VDA。
改好后开机点亮。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希望大家给出建议。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电路这么一改动,本来检测不到的电池,居然也检测到了,而且开始充电了。太奇怪了。

网友:
这款笔记本是不是先有1225C正常工作产生3、5V后,才过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