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联想E40开机有

楼主(2023-04-29):
有没有大佬知道,联想E40开机有密码怎么去掉,bios和ec程序都刷过,还有密码,请赐教

网友:
换硬盘看看,是不是隐藏在硬盘里面

网友:
联想S40-70 在BIOS设置在管理员用户和标准用户的秘密处输入lenovo2次,回车,F10保存。能解决出现LOGO让输入密码的问题。你可以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联想E40开机有密码的问题?如果解决问题了,回复说一声。

网友:
有个8脚小芯片,密码芯片

网友(2023-06-18):
这个是不是bios设置密码了,从新刷一下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