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不触发的故障求助

楼主(2023-04-29):
华硕P8Z77-V不触发的故障求助,首先拿到板子看了一下没有明显的烧糊痕迹,测量了供电管和主板电源插座的阻值,也都没有短路或者开路。于是定位到了主板的开机短路上面。

经查开机针脚有3.3V的电压,接上电源后主板的这个位置SLPS3并没有电压发出,似乎意味着南桥并没有通电?

后面这个信号三极管也没有被拉低,有5V的电压,似乎IO也没有工作,现在不知道该查哪里了,听别人说了一个什么查8+3?咱们论坛里有类似的教程吗?

补充内容 (2023-4-30 02:37):
更新一些内容,在2楼。

网友:
通过检查,我发现桥并没有给出SLPS3信号,检查南桥3Vsb的供电是正常的,然后检查了一下从IO芯片出来的RSMRST,也没问题是3.3V,但是PWRBIN我检测一直是3.3V-0V-3.3V跳变是有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没有SLPS3,这个怎么检查呢?

网友A:
s3没有可能是正常的,建议检查一下pson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s3没有可能是正常的,建议检查一下pson是否断线。

感谢解答,我查了PSON这个线,到各个地方都是没有断线的,但是有个进入IO芯片的电阻,一边是这个5V,另一边变成了2.5V,2.5V这个电压叫做VCORE OVER,不知道这个2.5V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不触发,检查桥rtc 32.768有没有。桥待机3.3  1.5 有没有供电。最好有示波器抓下看看s3有没有出来。

网友B:
已经检查出来了,是有一个小电容漏电,导致PWROK电压被拉低,就触发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检查出来了,是有一个小电容漏电,导致PWROK电压被拉低,就触发不了了。

能告知下是哪个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告知下是哪个电容吗?

是晶振旁边那个小电容。

网友:
加焊io,822排阻 桥的待机查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pson是否断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检查出来了,是有一个小电容漏电,导致PWROK电压被拉低,就触发不了了。

应该是DPWROK吧,桥的深度睡眠好信号

网友:
还是待机条件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DPWROK吧,桥的深度睡眠好信号

对啊对啊,就是这个信号。

网友:
得有理论基础才行哦

网友:
不触发  查待机  vccrtc  rtcrst# 32.768 3vsb   rsmrst#  pwrb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