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5 认不到独显,NM-C421.

楼主(2023-04-29):
ThinkPad E15 认不到独显,版号:NM-C421.
客户用的时候感觉卡顿,
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没有独立显卡了,用的是集显。
按开关开机,亮机比较慢,大概要七八秒时间。
拆下后壳,测量显卡供电0.89V 正常,
刷BIOS,故障依旧……
显卡和CPU都是灌胶了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之前进水导致电阻或者耦合电容出问题

网友:
重点观察进水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