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B550M MORTAR WIFI ms-7c94

楼主(2023-04-29):
求大佬能提供下帮助 这里几个位置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好家伙盖白布的也敢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盖白布的也敢修

哈哈   啥叫盖白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啥叫盖白布

你的图缺件的那三个地方是最重要的三个信号,全被拆了,这三个地方全拆了说明这是块料板。

网友:
淘宝买个一模一样的主板,然后再退回去即可。

网友:
给你 MP2329C NB503GQ F75504A

网友(点评):
万分感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这种主板练习维修不错,有的可以修好,就是BGA下面的点修复太麻烦,有两个关键供电的,一个一键刷BIOS的。

网友:
找不到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板练习维修不错,有的可以修好,就是BGA下面的点修复太麻烦,有两个关键供电的,一个一键刷BIOS的。

哈哈  碰个运气 客户给了2张这个主板 一张维修200块钱  我当然有机会就试试

网友:
恩  没有图纸 论坛 淘宝都没 毕竟还是比较新

网友D:
还需要这个位置的料件型号吗?我可以帮你提供

网友:
料板还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需要这个位置的料件型号吗?我可以帮你提供

额  上面有大哥提供了

网友B:
F75504A
这个型号搜都搜不到

网友:
这个被拆下的芯片位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F75504A
这个型号搜都搜不到

看板号,pcie尾部下方数字ms-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板号,pcie尾部下方数字ms-xxxx

额  这是叫版号   芯片的型号有了  不过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