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 3g 维修

楼主(2023-04-29):
一块1060 3g 不出核心供电 测量有en有供电 故先换一个芯片尝试  结果不行  只能细细排查了 芯片是up9509p 比较简单 有用的就是基准 psi ps en vcc 测了一下pg 确实没有 那就说明肯定有条件不满足 测量到ps的时候发现没有电压,有点不对 这个是频率设定 按道理是有的才对 按照图纸来说  是12给的 不会没电压,经过检查,是301k电阻失效 不通 更换就出0.6v左右的电压 维修结束

网友A:
ic 条件缺供电,由分压电路提供,已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 条件缺供电,由分压电路提供,已学

下边的电阻没装 不分压

网友B:
芯片的点位图能发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点位图能发一下嘛

没有啊 这个脚不多 数一下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