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荣耀DAH96AMBAF0 开机亮一下LOGO掉电重启反复

楼主(2023-04-29):
故障现象:开机上电像配置ME的电流,上到1.1左右亮机显示LOGO,马上掉电,反复如此
此板无图纸无点位,BIOS刷过
目前测量到集显没有供电,CPU供电0.8V
换过CPU供电芯片,驱动芯片,复合管。如图

测量两个驱动芯片阻值正常,电压不正常,如图

集显驱动管PWM ,和FCCM电压不正常,芯片都换过了。图纸对照的差不多的供电方式找的,如图

两个都是直连的,修了好几天了,没有图纸实在是找不到思路,希望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
电压好像要用波波抓一下才准,瞬间掉电的,数字万用表好像抓不到准确值

Bok

网友B:
感觉像是开机键拉低导致的3秒关键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开机键拉低导致的3秒关键

你说了我马上拔开关试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好像要用波波抓一下才准,瞬间掉电的,数字万用表好像抓不到准确值

网友:
测一下阻值,集显应该是有点阻值的,正常就查一下集显供电的条件

网友:
自己修不了就给师傅修呀!

网友:
集显供电需要进桌面后才会有,你还是检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可能用不久换cpu呗,cpu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上去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
cpu坏了,集显模块烧了,换u

网友:
查开启条件。不要三板斧换pwm芯片,换完涛声依旧就傻眼了

网友:
还是供电问题最好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拿原装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集显供电烧过的话  还是考虑换U吧,毕竟U供电烧了  U也一起带走的多